15221-1M过内存掉电求助

楼主(2021-05-21):
这机器接手,按下开关,上电,跳动一会,掉电,掉到待机,拔掉内存之后不掉电,心想这一般是BIOS问题导致,刷完原厂BIOS后故障依旧,内存换过试过,论坛里有这种1.0A左右掉电的通病,但他没说明白是否也是过内存掉电还是拔掉内存不掉电,说是ACDET的两个电阻导致的,但是我这个两个电阻分压是很稳定的,2.5V,不跳不动,掉电的时候示波器看了遍全板的供电,发现一出集显VCCGT机器立马掉电。这种出集显就掉电的故障有谁遇到过。
补充:基本判断CPU挂了,VCCGT打值对地,手里有一块差不多的板,不过是7代U的,VCCGT打值3。报价换U,不换还给客户了。

网友A:
集显阻值打下,换掉集显的供电管看下,不行换U吧,修了几台fx80g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阻值打下,换掉集显的供电管看下,不行换U吧,修了几台fx80g都这样

集显……集显打值对地的。

网友:
触发跳变一次电流回落0.2恒定几秒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阻值打下,换掉集显的供电管看下,不行换U吧,修了几台fx80g都这样

不修了,拿走了,集显对地,六代的U,手里有个七代差不多的板,VCCGT的值都有3。

网友(2021-06-20):
没根据,集显阻值是很低呀

网友(2024-08-22):
我也有块,不插内存不掉电,还会报警。插上内存不接屏幕也不会掉电。插上内存接上屏幕就开始掉电,偶尔能亮个LOGO就秒掉电,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