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们,帮小弟看看这们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楼主(2021-05-21):
各位师傅们,帮小弟看看这们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丝印KE=

网友:
什么主板?

网友:
丝印KE的都可以用

网友:
感谢了大神,确实是RT6226B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昂达D1800···········

电脑芯片多是美日台的

网友:
请问一下在哪个网站能查到相关信息,谢谢

网友:
这个是内存供电mos驱动管吧

网友:
三线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