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ag命令

楼主(2021-05-21):
图片这个界面是怎么进去的,看有些介绍是./mods gputest.jse -short -pstate 0.max -test 242 -test 94 -adc_cal_cleck_ignore -matsinfo
我试了几个版本的mats都不行。
不知有没大神能提点一二?感谢感谢!
我上传一些整合的资料,给比我更小白的人了解一下。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型号都能运行。2060以上的可以,以下的基本运行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型号都能运行。2060以上的可以,以下的基本运行不了,

谢谢!那2060以下N卡超频测试用什么命令

网友:
人家卖软件的有说啊、而且大部分是不支持的哟

网友:
一般不支持超频

网友:
有些卡就是不支持

网友:
牛B!又是diag

网友:
这个只支持新出的卡,用mast测不出的再用这个测试。

网友:
楼主不会是被割韭菜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2060以下N卡超频测试用什么命令

400版本2060超频测试命令是./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re_init -short -notest

网友D:
楼主软件也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搞套diag测试软件就可跑了,命令都是快捷命令显卡型号对应mods版本,才能跑得起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软件也可以分享一下吗。

软下论坛搜一下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版本2060超频测试命令是./mods gputest.js -skip_rm_stare_init -short -notest

这是加载bios,执行短测试,不运行测试项目,哪里来超频了?

网友E:
GTX970 用367.387.1 运行./mods gputest.jse -mfg之后提示467代码(无此文件) 是什么情况 400.184.1运行根本就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E:
GTX970 用367.387.1 运行./mods gputest.jse -mfg之后提示467代码(无此文件) 是什么情况 400.184.1运行根本就没反应

不好说,其实我也小白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E:
GTX970 用367.387.1 运行./mods gputest.jse -mfg之后提示467代码(无此文件) 是什么情况 400.184.1运行根 ...

970不能用367版本的,只能用343.49版本的。
367版本的只用于10xx系列的显卡。

网友:
diag应该是MODS的衍生脚本项目,test 118项。有次试命令2070卡测118项跑出来过。阔惜的是看不懂日志,还得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