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改装笔记本最小水冷散热系统

楼主(2021-05-21):
   手头有台10年前的宏碁4752 笔记本电脑,原装的配置是I3-2330M的CPU,现在用起来有些吃力了,于是就在网上买了一个二代的I7-2720QM给替换掉,做一下升级。但是升级CPU不是单单换一下这么简单,特别是笔记本电脑,散热本来就不是很好,换更大功率的CPU的话散热就吃不消了。在网上查了查别人是怎么改装散热的,大致就是增加散热铜管和散热片,我也跟着这么做了,发现效果还是不够理想,因为机身的空间比较小,加上散热片之后没有有效的通风就不能很好地带走热量,原装的散热鳍片估计也是饱和工作了。再加上后来换了一块带gt540M显卡的主板之后,CPU温度直接上80度了。

   我就突发奇想,想要改装水冷作为辅助散热。我就在网上找了好久别人是怎么改装笔记本水冷的,大致也是用一根铜管附在原有的散热铜管上面,将接口通向电脑外面插上水管水泵进行循环散热。我的想法是想要改装成内置的水冷散热,结果发现我的想法太天真了,于是我就弄了一个最小的水冷散热系统,买了一根差不多1.5米长的空调毛细铜管,外径是2.5MM的,加上一根内径是2.5MM的橡胶水管(我发现水管内径应该要小于铜管外径的,这样就能增加密封效果),还买了一个迷你的小水泵(其实是一个小气泵,估计是血压计上面用的那种)。   然后就开始了我的折腾之路,作用还是有的打开水泵之后总体的温度能下降个3-4度,在室温30度,CPU满载时温度能控制在75度左右,不会到达80度这么夸张.效果还是不错的,就是后盖被顶的有点凸起还有键盘那里有点不平整,不过不影响使用。如果想要带出门的时候,直接把水管一拔,在主板上的一根铜管头和一根水管头相接,就能构成一个内循环(我自己猜想的),就很方便携带了。我基本上这台笔记本是放在家里使用的。爱生活爱折腾嘛。

网友:
牛逼牛逼,膜拜大佬

网友:
牛B666,我的宝贝

网友:
您真有时间,TB有专门改这个的店铺,水泵太小了,降温不明显,换大水泵力求60度以下,

网友A:
这工程量很大呀,,,,

网友:
工程量很大  佩服

网友B:
原理是对的,但是用料太小,散热器和风扇太小,散热效果差,水泵也得加大才行。

网友:
只能说牛逼

网友:
先不说效果怎么样,这动手能力值得点赞

网友:
直接用制冷片,不开机状态让你CPU温度在0摄氏度以下,结冰状态,满载保持在10摄氏度以内

网友:
没事瞎折腾!把它处理掉买台二手高配总比这强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对的,但是用料太小,散热器和风扇太小,散热效果差,水泵也得加大才行。

本来想着装在电脑里面的,其实外置的话可以加大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感谢分享

自己没事情瞎搞搞,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工程量很大呀,,,,

工程量是挺大的,断断续续搞了将近一个多星期吧

网友D:
不想想别的方法??电源管理哪,调cpu最大90%这样,性能够用,温度也会低好多,显卡也低

网友E:
不经常移动,直接把底盖打开,然后弄一个散热底座散热效果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想想别的方法??电源管理哪,调cpu最大90%这样,性能够用,温度也会低好多,显卡也低

这样就会损失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经常移动,直接把底盖打开,然后弄一个散热底座散热效果更好吧!
这样太难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