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K的电阻能不用150K的电阻代替

楼主(2021-05-21):
请问169K的电阻能用150K的电阻代替

网友(点评):
把图纸发出来看看,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A:
看用在什么地方的电阻。取样反馈电阻不行,其他地方应该可以。

网友:
一般的电路可以,169不好找,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用在什么地方的电阻。取样反馈电阻不行,其他地方应该可以。

引脚是PRGM1, 上面写着:
Note:
PR1104=169K
=>ICC(MAX)=33A
fsw=700KHz

网友:
不好找,精密电阻,不能随便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脚是PRGM1, 上面写着:
Note:
PR1104=169K
=>ICC(MAX)=33A
fsw=700KHz

精密电阻找不到的,可以几个电阻串联相加得到,不能随便替换

网友:
把图纸发出来看看,具体电路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