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拆pcie槽用预热台好拆不?有没有大神干过。

楼主(2021-05-21):
主板要换pcie插槽,用打算用预热台干。有没有用过的。来个大神指导下。

网友:
拆得下算你狠,温度不够的

网友:
还是用锡炉吧

网友:
你这个不行,,,,

网友:
感觉不用,热风枪就好

网友:
他说用热风枪全部涂上助焊膏,下面用手拔上面用热风枪来回吹375度,试一下吧

网友A:
槽子不要的话,就是像我一样,直接风枪把塑料吹话,剩下针脚,板子翻过来,然后就随便怎么取了,最后用吸锡器吸空。有条件还是建议用锡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槽子不要的话,就是像我一样,直接风枪把塑料吹话,剩下针脚,板子翻过来,然后就随便怎么取了,最后用吸锡器吸空。有条件还是建议用锡炉。

感谢,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