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700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1-05-21):
联想Y7000电源不开机,电池可以开机,接电源电池不充电。连接pq201的小电容坏,换了就好,新手发布 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帮助 大神勿喷。

网友:
好久没有像这样捡漏了

网友:
恭喜楼主捡到钱了

网友:
这个好修,谢谢分享。

网友A:
昨天也捡了一台.没待机,也是隔离保护不过,故障点不同.都是捡钱的故障

网友:
这个厉害了。怎么查到这个电容的。

网友:
我直接换掉三极管  2个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pc201起什么作用?

网友:
通病了    bq24780的冲电芯片    很多不过隔离插电池才过隔离也是这里问题

网友:
学习先记下来

网友B:
又一个电容短路,收钱无烦恼

网友:
捡漏的机器  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一个电容短路,收钱无烦恼

其实也不是短路  这都不是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好修,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也捡了一台.没待机,也是隔离保护不过,故障点不同.都是捡钱的故障

这机器 我捡了两台了  都是不充电不过隔离

网友C:
这电容可以直接抹除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容可以直接抹除掉

这个不是升压电容吗  可以取了

网友(2022-11-14):
这是外接电源的滤波电容,这么容易坏说明用料下降了。

网友(2023-01-07):
这种电容,我没有料板还没真没有地方去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