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的CPU支持32位操作系统。

楼主(2021-05-21):
来自
有没有最近几年上市的好的CPU可以支持安装32位操作系统。
cpu

网友:
就没有不支持的

网友:
都支持吧 新的可能不得 驱动不支持

网友:
现在的CPU都支持32位系统了,不过有很多都没有支持的驱动了。你试试WIN7 32位吧。

网友:
都可以安装,只是驱动让人很头痛

网友:
cpu都支持,就是软件上操作系统和驱动,硬件上bios、芯片组和硬盘系统都变掉了。如果是维修升级机器的话,查主板芯片组能支持的cpu系列就可以。

网友:
32位的win7 9代u后就不支持了,win10啥cpu都可以

网友:
2位的win7 9代u后就不支持了,win10啥cpu都可以

网友:
所有CPU 都支持,只是一个驱动问题

网友:
找顶配老平台(比如LGA 775平台四核cpu),上32位系统,驱动不是问题

网友(2021-06-25):
用32位系统,去某宝拍个酷睿2,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都支持呀,你下载一个WIN10 32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