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进PE鼠键失灵维修!

楼主(2021-05-21):
      卫生所办公用电脑,不定时蓝屏。上门维护,本来 此机我以做备份(合作医疗系统,刷卡驱动等需要用XP )结果,在开机选择恢复界面时键盘无效,便准备用PE进去恢复,PE界面选择时一样失灵,进BIOS 又正常,调试BIOS里面USB设置正常。更换代替键盘一样。
    机器拿回店里,用PS/2键盘,键盘三灯闪烁,整个键盘不管啥状态都失灵。百度一下,说桥问题。。。
好吧,陶一片 呗,结果,收到的板,后置4个USB 三个不管用。。于是硬着头皮去修。想着PS/2为啥干脆失效呢?先拿它开刀,打阻值,明显偏低,经测量,822上拉5V电阻变小。。。更换,后机器神奇的好了,USB键盘进pe也能选择了,。。。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小毛病导致大毛病,还得靠电路图分析排查才能找到毛病,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