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tidude 3400掉电维修日记 19783-1

楼主(2021-05-21):
机器拿到手 掉电 0.1A左右无限掉电重启懒人一个直接刷BIOS芯片
结果一样
因为是8代机器 很少修到
测试电感业务短路
测试电压CPU电压没有VR_ON正常
PU4801  1 2脚有电压
本打算想直接换PU4801 后来想想算了
打开图纸102页
仔细看了一遍上电时序图(2天时间挨个的对比图纸看)
发现CPU电压出来之前需要RUNPWROK  RESET_OUT# 还有一个THERM_SYS_SHDN#
测试发现THERM_SYS_SHDN#为0V
拆Q2602后 不掉电
显示正常   有个问题就是CPU风扇不转
找到FAN1
发现FAN1-PWM正常
FAN-TACH1 为0V
EC部分这两个电压均有
找到RN2601 在FAN-TACH1脚接1上拉电阻 解决风扇问题
测试2个小时没有异常
----------------------------------------------------------------------------
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是断线就是CPU有问题
但是8代CPU太贵,基本上给客户报价就会不修
----------------------------------------------------------------------------
维修记录而已 不喜勿喷
截图就不上了

网友A:
这样节省成本呀,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节省成本呀,能用就行!

维修就是最小的代价整的 能用

网友:
花最少的钱解决问题,客户只要能用就行了

网友:
改动不大,成本不高,能修好就行。

网友B:
给你加分了    看着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加分了    看着不容易

谢谢了
干这行的都差不多吧

网友C:
说实话很少能见到这么细心的维修师傅了,我们太复杂都是直接换板,因为真得没有太多时间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很少能见到这么细心的维修师傅了,我们太复杂都是直接换板,因为真得没有太多时间研究

当你手里有几十张这个板子的时候也会静下心来看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