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150m-power2-1 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21-05-21):
今天有空修一块客户换出来的板,腐蚀严重,故障:通电触发掉电外观看上去cpu附近有好几处腐蚀严重,刷几遍后补焊一遍还是一样。
此板 全网找不到点位图电路图,只能瞎蒙?
这个世界有钱是可以解决问题的,,网上买了一块二手的主板,一对一比对补零件。  补完还是  掉电。

测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和pci-e b10 待机电压也正常
发现cpu附近供电dfq1 不正常,此处应该有5v供电,找到5v供电由旁边一个电阻出来,测两端无电压,用镊子扣一下就掉。

深挖看到铜片一量还是无5v,原来挖的太深了进了下一层板
只能往周围再挖挖看,看到第一层板再量有5v了。补线得了
通电能触发不掉线了。但是还是报警。不显示,测得cpu供电才0.85觉得偏低了,在好的板测有1.1v 。以为cpu供电问题,查了一通不是,原来这板如果不上内存cpu供电也就是 0.85v,能顺利跑过内存才会上拉到1.1v。
说明此板是卡内存报警。
各大供电正常也只能是 bios 程序了,重涮了一下 正常亮机,此板修复

补上绿油。

付  此板 bois

网友:
花钱是一方面,还得有技术才行,谢谢楼主分享,收藏学习了!

网友:
这板的维修成本有点高。。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2021-06-22):
那么多问题,一般来的不修

网友(2021-09-30):
我有一块,装系统,系统导完,重启第二次开始装的界面 死机,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学习了。小白看经典案例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搜索的     论坛 图纸 点位  是有的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0040-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136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