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70不充开机维修

楼主(2021-05-21):
重摔机,D壳充电接口位置摔得厉害,接机上电源没有任何电流,拆机看主板很靓,就奔充电口位置去了,发现保险断裂准备捡漏,料板拆一个换上开机发现电池255,更换图中pr4恢复正常

网友:
你这个简单,我那台电源处烧穿了板了,还在维修中

网友:
666,电阻都没有明显故障,是什么信号?

网友:
过来学习了,电脑日期是电池没有电的原因吗

网友A:
你咋知道更换这个就好
gingerluo
下载分到手就行了,关键的不能说,不能被别人学了手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咋知道更换这个就好
下载分到手就行了,关键的不能说,不能被别人学了手艺

网友:
PR4什么信号

网友:
瞎嘞嘞,PR4是干啥的你换了就好了?

网友:
e470好像电容 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恭喜捡钱了

网友:
看的一脸懵啊 ,也没有配上图纸

网友:
这个相当于中间针检测信号,跟充电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