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12重装CPU

楼主(2021-05-22):
iPhone12拆电源和电感造成CPU爆锡 重装CPU搞定

网友A:
这个小巧的示波器在哪里见过,适合手机维修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巧的示波器在哪里见过,适合手机维修用吗

不是示波器!电流表头而已!T50N表头

网友:
手工真稳,好像是空点都没有掉。

网友B:
12打电话别人听不清声音 开免提就可以 录音机正常 刷机故障一样 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打电话别人听不清声音 开免提就可以 录音机正常 刷机故障一样 是那里出问题

明显mic4问题啊

网友B:
问题是录音机 和开免提打电话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录音机 和开免提打电话都正常

你先搞清楚iPhone有多少个麦 作用 怎么测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