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S7E屏幕锁帐号锁密码忘记怎么免拆机刷机解锁保资料

楼主(2021-05-22):
一:刷机前的准备工作:

  1:下载rom刷机包提供的有下载地址http://www.oppojiesuo.com/?p=2898这里提供的有相关的线刷包,如果你的手里已经有rom卡刷包了也可以,下载其它地方的rom包也可以,只要是支持卡刷的就行,因为所有的卡刷包的刷机方法是一样的。

  2:确保手机能用usb数据线正常的连接电脑,连接电脑是为了把上面下载的rom刷机包复制到手机的sd卡里

  3:因为是卡刷,所以手机里必须先要刷入第三方的recovery才可以,如果你的手机里还没有刷入第三方的recovery的话。

  详细的刷机教程:

  二:开始刷机:

  1:先将上面下载好的ROM卡包复制到手机的SD卡的根目录下

  2:然后手机关机,进入刷好的recovery中(进入的方法:音量上键+开机键不要松,过一会就会进入recovery了,在recovery中音量键表示选择,电源键表示确认)

  3:用音量键选择【清空数据】然后再选择【是的-清空CACHE分区】然后按开机键确认

  4:返回到recovery主界面,然后用音量键选择【清空缓存】,然后再选择【是的-清空所有缓存】然后按开机键确认

  5:返回主界面,按音量键选择【从SD卡选择刷机包】然后再选择【从sd卡选择zip文件】,然后找到刚才复制到手机sd卡根目录下的zip格式的rom刷机包,然后再选择安装X,按开机键确认

  6:等待刷机完成后,返回上级菜单,最后选择【重启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