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520s-23iku一体机卡win10转圈

楼主(2021-05-22):
联想520s-23iku一体机卡win10转圈,pe也一样卡,把cmos设置里的CPU的c1e功能关闭,解决。功能越多越出问题

网友:
C1E的全称是C1E enhanced halt stat。最早在Pentium 4 5xxJ系列处理器中增加了C1E halt state,它取代了以前的Pentium 4处理器和其它大部分x86处理器中的所常用的C1 halt state。C1 halt state由操作系统idle进行发出的HLT命令触发,然后处理器就会进入到低功耗的挂起状态(halt state),但CPU的倍频与工作电压并不降低。

网友:
估计还是CPU有问题。就像有些四核的CPU卡win10转圈,关闭一个核心就能用了。

网友:
我的咋没看到这个功能           是我没找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