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这小电路是否行的通??

楼主(2021-05-22):
  粗略的画的    继电器2能否替代开关1继续为继电器1输出控制信号

网友:
牛   我就看不懂了

网友:
可以的一路控二路

网友:
就是说这样设计是没问题的是吧   开关1只要接通后   电磁阀就打开     只要开关2默认保持导通状态   开关1断开与否 电磁阀都是打开的  对吗

网友:
对的断开回路 双线

网友A:
继电器断开要给回路  不然可能会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断开要给回路  不然可能会打火

你说的是继电器2?  还是开关2这里断开?

网友B:
弄个双联继电器不就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个双联继电器不就完了?

嗯  双稳态继电器可以实现   我只是想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双稳态继电器可以实现   我只是想知道这样行不行

简单就是美。。。。。。

网友:
一个继电器就能干的活为啥用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