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直在维修latitude 3380 3400 3500 3480 3580机器分享一个个人经验

楼主(2021-05-22):
最近一直在维修latitude 3300 3380 3400 3500 3580机器
发现一个小问题分享给大家一下 省的绕弯路
在修这几款机器的时候发现几个板子都是一个情况
集成显卡电压出来了但是机器不显示
PL5001这个电感如果发现阻值低于40就不要修了 直接换U就可以了
PL5001  VCCSA 电压
个人经验 不知对错 不喜勿喷

网友A:
现在U 的阻值不都是比较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U 的阻值不都是比较底吗?

修了几十个7.8代的主板
都发现VCCSA这个值低于40的 很多都会出现可以过内存 也可以出集显供电 就是不显示 换U就好
最近修DELL的板子比较多
不知道其他主板会不会是这个情况  等下次修其他主板的时候留意一下

网友:
楼主这是修了多少啊

网友:
看来确实是修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不错,谢谢分享!

相互学习

网友(2021-07-13):
有3500 图纸吗老哥

网友:
latitude的这几款机子U坏的这么多,这个得好好注意了。

网友(2021-10-04):
大兄弟。有没有这个BIOS.原BIOS干没了。。有没有能用的BIOS。。躺求个。。

网友:
这个值不是绝对的,在其他主板上十几都正常

网友:
技术大神呀,U坏的真多,现在的U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