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赌一下:海尔机械师 T58-T1D 待机正常触发大短路 赌失败了

楼主(2021-05-22):
型号: 海尔机械师T58-T1D
板号:6-71-N85H0-D02B ; N850HJMB-0D。
故障现象:待机正常,按开机键后,大电流,稳压电压打表,继电器咔咔响。
检修过程:1、拆机,目测没有明显烧坏的位置,各接口外观正常。
                 2、测公共点对地值无短路,对地值464。无短路。单主板上电,也是触发后大流。
                3、测各大电感对地值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除CPU对地值0003,显卡对地值0004外,其CPU型号为SR32Q I7-7700HQ。考虑CPU和显卡的型号越高,值越低,暂认为其正常。再测主板上二级转换芯片G5016-1、2和6、7输入;13、14和8、9输出也没发现短路。主板一共有四个G5016无明显短路。打USB数据线值也没发现异常。在论坛搜索图纸看下面评论说图和板好多对不上位。也就没有下载。从网上找数据手册先排查一下吧。
图0、图不对
图1、G5016
           想此游戏本,显卡这块容易出问题,重点排查了一下显卡供电 (丝印4E= QFN)RT8813D+87350D复合管。测PQ17、PQ18两只87350D-3、5对地值也没发现异常。3脚676;5脚439。

图2 显卡的PWM芯片RT8813D
图3 87350D

                   4、看到CPU供电也是用的87350D,测PQ25的3、5脚对地值。3脚值650;5脚617。PQ25的3脚对地值为无穷大;5脚对地615。
          5、修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CPU供电上管G极悬空了,相当于把公共点直接给到CPU了。不知道CPU烧没烧坏哦。
          6、继续排查,看是断线了还是PWM芯片挂了。CPU供电采用主芯片RT3606BE+驱动RT9610B(丝印20S)+复合管87350D。查PQ25-87350D-3脚到PU12-RT9610B-3脚中间有一个电阻PR267阻值2.3Ω应该没事,电阻两端分别到RT9610B-3脚和87350D-3脚也通。没断线。估计PU12坏的多。拆下来直接测芯片的3脚和6脚为无穷大,确定PU12- RT9610B(丝印20S)挂B了。
图4 RT9610B(丝印20S)
             7、现在CPU对地值为0003不知道是否挂B。但愿是好的。由于RT9610B(丝印20S)小店没有备货只能订货又要2天左右。已报价了。客户还没给回话。客户让修的话此贴再出结果。报的不换CPU为XXX元。如CPU坏再商量是否维修。

图5机器型号
图6板号1
图7板号2
图8显卡供电PQ17-87350D-3脚对地值在线测量
图9 显卡供电PQ17-87350D-5脚对地值在线测量
图10 PU12 丝印20SRT9610B-3-6脚无穷大开路
图11 PU12 丝印20SRT9610B-5-6脚对地值615
图12 PU12 丝印20S
图13 PU12 丝印20S 反面

网友:
CPU肯定挂b 没挂简直医学奇迹

网友:
以联想G470 的情况来看。要么直接挂。要么 能开机容易蓝屏。。 没有挂的可能性太底。

网友:
希望你的U没有挂。。。

网友:
更正一下不是 PU12 丝印20S RT9610B坏了。
是:83750D坏了--第4脚和678脚开路了。
换了83750D能开机了,电流上到800多mA定住了,CPU巨烫,CPU挂了。没有发生奇迹。
图1 正常的83750D 4和678脚是相通的

图2 损坏的83750D 4脚和678脚断路了,不通。

图3 83750D手册截图+标注

网友:
报价后,客户不同意换CPU。没得玩了

网友:
修过几个开机大短路的机器,高压U大多CPU挂的,反正是我赌的机器里面没有发生过奇迹

网友:
大短路,主要看有没有阻值,不要随便烧鸡

网友:
看见开头开机打表就知道是某个MOS管短路,CPU这边的99%会挂,显卡这边80%会是好的,显卡比较顽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不是 PU12 丝印20S RT9610B坏了。
是:83750D坏了--第4脚和678脚开路了。
换了83750D能开机了,电流上到800多mA定住了,CPU巨烫,CPU挂了。没有发生奇迹。
图1 正常的83750D 4和678脚是相通的

图2 损坏的83750D 4脚和678脚断路了,不通。

图3 83750D手册截图+标注

是短路吧

网友:
楼主这写的真详细啊,有心人

网友:
这些复合管现在坏了直接威胁主芯片,修起来都难

网友:
估计cpu难保啊!

网友:
不科学啊,上管G级悬空,待机就会大电流的啊…

网友:
这种基本都直接烧u,报价不修也要收个检测费

网友:
学习了。。。。MOS管短路,CPU这边的通常会挂吧

网友:
CPU 要准备收尸了

网友(2021-07-25):
公共点不短还大电流,想想都头大,这是CPU挂了的征兆吧

网友(2021-09-15):
这个修起来稳定不稳定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