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07-3m 之失败总结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21-05-22):
机型:联想威5-15ikb
板号:17807-3m
故障:打网页蓝屏,看视屏蓝屏!
排除:先排除的后加内存,硬盘,网卡,显卡,故障依旧,后怀疑板载内存,在不动板载内存的情况下,调整id0.id1.id2.id3.所有都调整了位置,不行,屏蔽不了!我记得华硕的在不动板载内存的情况下可以屏蔽!拔掉所有板载内存,继续调节,还是不亮!估计得刷可以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才能解决!以上是本人论点,如有不对,欢迎指导!指导我解决了,这一维修技术就可以pojie了!

网友:
改信号不行的话 确实  可以找屏蔽BIOS 试试

网友:
论坛里好像有软件可以屏蔽内存的。

网友:
加分鼓励一下  ,继续盘他  ,期待后续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块可惜没图纸不然可以一起研究,你拍的图真是模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块可惜没图纸不然可以一起研究,你拍的图真是模糊

论坛有图纸了,输板号就可以找到

网友:
这个试了,不会改啊。按论坛的方法,能走3步,剩下的就走不下去了。

网友:
自己改BIOS

网友:
尝试BIOS屏蔽看看了

网友:
板载内存的就是烦 不好排除

网友:
找找有专门屏蔽板载内存的bios,如果没有我看过修改bios源代码屏蔽板载内存的教程,可以搜搜论坛。

网友:
有屏蔽软件啊,论坛就有

网友:
找图纸一般都有说明

网友:
蓝屏会不会啊显卡CPU

网友:
屏蔽板载内存我从来没搞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图纸了,输板号就可以找到

我的是1分18秒准时掉电重启,不管是在进系统途中还是在bios里面,按时间掉一秒不差,我就是想屏蔽下内存排除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分18秒准时掉电重启,不管是在进系统途中还是在bios里面,按时间掉一秒不差,我就是想屏蔽下内存 ...

你先刷BIOS 搞下吧

网友:
鼓励一下         发帖不易

网友C:
我成功屏蔽板载内存 只刷BIOS就可以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133-1-1.html

网友(点评):
嗯,刷了你的我的也秒亮,不用改ME.\

网友(2021-07-29):
BOSSWL你这阅读权限设定好高咯。都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成功屏蔽板载内存 只刷BIOS就可以了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80133-1-1.html

BOSSWL你这阅读权限设定好高咯。都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