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iGame1050ti不认卡

楼主(2021-05-22):
七彩虹iGame1050ti不认卡,测量所有供电都正常,用集显进系统也识别不到独立显卡,A11复位脚和A13 A14脚阻值都有,pcie数据线每对阻值都有差不多,刷过BIOS也不行,加焊也不行,这种问题会是核心坏了吗

网友A:
调节开关通不通,开关有问题也会引起不认卡

网友:
调节开关通不通,开关有问题也会引起不认卡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开关通不通,开关有问题也会引起不认卡

开关通的,准备重植一下试试,不行就算了

网友:
应该是核心挂了

网友:
我这块也是七彩虹1050ti不认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节开关通不通,开关有问题也会引起不认卡

怎么判断调节开关

网友:
做个bga看看,加焊不行,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判断调节开关

不按开关1,2脚想通,按下2,3脚想通

网友:
我有块hd7850和你情况一模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核心坏了

网友:
首先。供电要全部有。什么1.0V 1.8V 1.45V的显存供电 0.9V的核心供电 12v 5v先正常。然后复位 调节开关。都正常就查PCIE的总线。如果还是正常就换人修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不过不是ti的,故障一模一样。估计也是核心挂了吧

网友:
显卡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