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后USB无法使用

楼主(2021-05-22):
电脑主板后USB无法使用怎么修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没有供电5V

网友:
你这个账号名字 , 要被重点关注了   (不要灌水哦)

usb不能用查usb条件

网友:
有防静电二极管就拆了  还不行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你的意思前置能用是吧  那就看看后置有5v电压没有  往这方面去查看看

网友:
楼主应该看看前置是否好的,如果前置好的,那就查后置5V电压.如果前置也不好用,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查5V供电有没有,还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