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享10P重摔无背光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1-05-22):
华为畅享10P重摔无背光不显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华为 畅享10p

【故障现象】:

  顾客送修一个台华为畅享10P说摔了之后还能用,充了一宿电还是开机状能接电话但是不显示。我们更换屏幕开机有震动但是依然不显示、无背光。

【故障分析】:

  摔后无背光不显示,先测量背光显示供电的阻值和电压。

【维修过程】:

  先测背光脚阻值正常。

  再测显示正负压阻值也正常。

  这时发现指纹座子有进水痕迹,跟本案似乎没啥关系,大家留意此处伏笔,成为后面破案重要线索。

  扣上电池测背光脚有3.7V电压说明背光是好的,但是显示正负电压都测不到。拆开屏蔽罩,看到显示背光集成ic,一个显示电感和一个较大的背光电感。

  首先更换显示电感,故障依旧,再更换显示ic,故障依旧,测量耦合电容也正常。

  再测芯片底脚阻值也正常。

  这回废了,难道CPU虚了?

  可是阻值没有偏高的怎么回事CPU虚焊呢?

  测量显示ic的显示开启脚阻值一样,i2c总线两个脚阻值也一样,可是开机后,只有B2和C2脚有1.8V电压。

  B3和C3开机后没有1.8V,鑫智造点位图显示他俩的上拉电阻就在下方。

  开机后电阻两头也没有电压,然后一测阻值发现两个电阻左边有阻值,右边接地了。

  点位图上显示,电阻右端通向这些地方,于是松香大法伺候半天找不到发热。

  把这些芯片都拆了还是短路。

  最后用嘴巴找到主板右上角这个指南针ic右边有腐蚀,还记得一开始我们发现指纹座子有腐蚀吗?结果我没把他当回事,一致认为是摔得CPU虚焊了,其实和CPU没有一毛钱关系。

  扣掉电容,清理干净。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完美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维修部)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QQ/微信:26572272372867126052

网友:
这坑可挖的有点深

网友:
这那是坑,无底洞了

网友:
思路清晰没搞CPU

网友:
修手机考验眼力

网友:
膜拜大佬,我在学校的时候可以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