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40寸液晶背光维修方法

楼主(2021-05-22):
(图片)

网友:
能否用文字表达一下呀

网友:
你就是全部换的灯珠

网友:
灯板还是用原来的

网友:
你这样单独只是换其中损坏的灯珠很容易返修的建议直接全部整排换掉,或者用原来的板子直接全部灯珠换新的。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换全新原装灯条也很合算,收费也可以收高点。

网友:
这种单换的,尤其是多个坏  剩下的也不耐用了,最好全换所有灯珠(换灯条也是赌)最好再降低一下电流。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用不了多久,还是全换了吧

网友:
坐等返修就可以了  还白费力

网友(2021-10-30):
灯条还是全换的好 , 耐用, 你这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建议全部整排换掉

网友:
屏都开了不如整个灯条全换

网友:
这种灯条也很便宜的 不过能修当然更好

网友:
这个返修应该比较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