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虎将掉件,有人有同样的卡能帮我测下参数吗

楼主(2021-05-22):
现在是不显示,不认核心,电压都正常,R639   R1672,  R620  ,R640  ,不知道是干啥用的,  随便焊了几个电阻,还是不行,哪位大哥有同样卡的可以帮我量下阻值吗,金手指上电容也换过了,图片是网上找的

网友A:
一排过去的电容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排过去的电容应该是一样的

不是,是黄线标的位置,这图是网上找的,因为比较清楚

网友B:
楼主已修好,挂上网在卖了

网友:
不认核心的问题找到原因了,是正面金手指连的数据线断了,现在接上后能认核心,但无信号输出,这个估计应该是缺件的问题吧,跑码停在这里不知道啥意思,应该就是显卡有问题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已修好,挂上网在卖了

闲鱼上找的图。。。

网友:
现在用核显进系统能看到,代码43,看bios是空的,不知道bios空了会不会造成代码43的故障,明天再刷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我有,加我 我发给你 要进显卡维修群的找我

网友:
刷了bios,还真好了,金手指上的线居然也会断,原来的bios找不到了,刷成了技嘉的,现在降频使用了,缺了的件也没补不知道干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