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这个打印效果是硒鼓坏了还是没有碳粉了?

楼主(2021-05-22):
这个打印效果是硒鼓坏了还是没有碳粉了?

网友:
没有粉了,加粉就可以了

网友:
毛啊,更换鼓芯,清理加热组件

网友:
看看磁棍上有粉吗

网友:
没有墨粉了

网友:
没有碳粉胃。

网友:
取出耗材水平方向多摇晃几下,如果打印效果有改善证明是没有粉了,反之则是硒鼓或者其它问题引起的!

网友:
空白的多,应该属于硒鼓的问题

网友(2021-07-19):
先评论,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使劲晃晃,摇匀再打两张看看。如果仍旧这样就是没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