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C236M WS诊断卡跑码卡11

楼主(2021-05-22):
如题,这板子比较稀罕图纸找不到。可以触发,触发以后一路跑码跑到4F最后卡在11,有没有修工作站主板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xzmpdf.net/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78759.html

网友:
RE: 求助!华擎主板内存自检不过

华擎的服务器主板开机跑码卡11,没有图纸

网友A(2021-07-20):
我昨天也遇到一块跑码卡在11   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遇到一块跑码卡在11   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查内存供电相关,那个芯片和电容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