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GL552VW换南桥

楼主(2021-05-22):
2021年5月22号
华硕笔记本换pch成功!
也是第一次
就把这次胜利献给袁老,向袁老致敬,一路走好

还是上次那台华硕笔记本,放我这里几个月了,之前测试过换pch,但是失败了,可能是芯片本身问题也有可能是焊接问题,不出pltrst#和cpu供电。由于芯片是不保上机的,就白白损失了接近200yuan,上论坛发现芯片水确实很深,看来我还是太年轻[em]e400870[/em]
但是我想,放弃了就亏了,说不过去,如果修好了就不会亏,为什么不再尝试一下。
就看好了,又换了一家订芯片,这次的芯片更贵,感觉应该稳些,下单了等到货。
到货了,先简单测试阻值通过,避免直接买到坏的明显的芯片,然后处理好焊盘,上bga返修台,按照之前调试好的温度曲线,跑完一次,芯片应该已经焊好了,取下还有余温的主板,比较烫手,就像刚出炉的热锅盔,/惊恐
待稍凉后测试pch供电阻值,bios芯片阻值以及usb阻值,可以简单判断下焊接是否合格。
测试正常后刷改好me的bios,加电,电流一路跳变,正常,加上内存条接屏幕测试已经亮机,进bios界面。
pch焊接过关了,剩下的是处理脱焊的散热器螺丝柱,靠近芯片的要做好隔热,防止吹鼓包芯片,就结束了。
这就结束了吗?没有!
灰非常多,就也顺便做个清灰吧,硅脂也要换新的,
装机测试发现右侧usb接口不能用,打值发现数据线断路,不会是pch没焊好吧[em]e400870[/em],心里一凉!
顿时慌了,但是仔细检查细节后发现是usb小板上排感的问题,因为该接口设计缺陷,导致在接口重插的情况下会顶到排感,导致排感虚焊或损坏,于是料板上拆件补齐,打上胶水固化防止二次损坏。
最后装机测试功能,以及加压力测试均正常。
打包发走!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学习了!

网友A:
MD  跟我修到一个地方去了,莫非通病?我订了个桥是200,一次性完成,EC也换过,显卡那个固定座也是同位置掉的,晕了,中温锡搞上去的。给你们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  跟我修到一个地方去了,莫非通病?我订了个桥是200,一次性完成,EC也换过,显卡那个固定座也是同位置掉的,晕了,中温锡搞上去的。给你们看看:

这就巧了,不过我这台ec没坏,桥买的是拆机测好me的

网友B:
这个桥很难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桥很难换。。。。

这种桥有啥难换的,相对CPU而言简单多了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D:
TMD袁老在医院,别瞎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TMD袁老在医院,别瞎说

袁老于2021年5月22日下午1点07分在长沙逝世。电视新闻都播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桥有啥难换的,相对CPU而言简单多了

主要是这个桥容易买到坏的

网友:
华硕这个散热器座就没解决过

网友E:
现在技术有了,就担心买不到好桥,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技术有了,就担心买不到好桥,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最好买保上机的

网友:
是否要比你第一次买的贵不少呀?

网友:
又是桥,桥真容易坏

网友:
换多了就熟练了

网友:
看来还得多练习植珠!

网友:
刚开始这种桥挂的多,这都几年过去了现在买的几乎没遇到过坏的,不过就是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