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高级故障BIOS版本号都读不到

楼主(2021-05-22):
几块N卡1060/960/3090不亮机,检测供电,复位时钟都正常,用集显进系统可以认到卡,设备管理器里看属性报43错误,gpuz查看信息- BIOS版本号都读不到,什么核心管数,频率,显存大小等都没有。
但是可以在dos下面读写BIOS,从新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故障。
金手指都测量过没问题,BIOS供电,波形也都正常。

这会是啥问题??

网友A:
人家挖矿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挖矿BIOS吧?

和版本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挖矿BIOS吧?

版本号都没有

网友:
版本号都没有

网友:
难道要换个BIOS芯片

网友:
换一个BIOS 试试呢

网友:
可能是定制版本吧。

网友(2021-07-16):
重新刷一個吧,說不定錯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