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众代工1060 6G显存滤波电容封装规格

楼主(2021-05-22):
今天修一花屏的精影1066,看板子布局是映众代工的,修好后发现后面两个贴片电容掉了,长度跟0805的一样是2mm,但宽和高却都只有1mm,拆了个跟它并联的电容测得18uF(搜到了0603和0805 22uF),网上搜不到同样封装的
找了0603代替,发现有的0603做得大一点

网友:
以后可以照着你的经验搜索替换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A:
滤波电容不装也可以,少一两个没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可以随便找个差不多大小的装上就行,也可以不装,不影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不装也可以,少一两个没问题。

我维修从来都是照着原来或更大的装上去的,因为高频缺这么大的电容可靠性会降低

网友:
学习中 希望撑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