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成像鼓碳粉用完就加粉!不停换鼓芯能打印多少张的最多?

楼主(2021-05-23):
大概打印多少张寿命到头了!鼓粉分离的情况下!
寿命

网友:
兄弟2万左右

网友:
每个配件都有一定的寿命的,,好坏不同的配件,打印张数差很大的,,,

网友:
鼓芯都有寿命的,每个月都有打印量,打的快坏的快。不确定因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