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430P艰难维修

楼主(2021-05-23):
       联想Y430P 版号NM-A031。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只动了一点点10MA。报价留机维修。
       还好这型号有图纸有点位,修复成功率大大提升。
       拆机感觉凉了一半,都想放弃了。里面脏得不要不要,到处是蟑螂屎,金属部分也生锈了。揭开EC上的贴纸,EC周围尤其厉害。先看看EC还活着不,测试EC附近电容发现有一个电容已经短路。查点位发现是PCH_SRTCRST#,不是电容挂了就是南桥挂了,当然先拆电容,阻值恢复,但是测量电容也没有短路,可能加热后断路了。

以为修好了,通电电流跑到20MA还是不动。涨了10MA。继续维修吧。发现没有PM_SLP_S3#,往前找发现没有+3VALW_PCH,时序图上有+5VALW_PCH,实际电路中是没有的,电路图有点不太准。

Q148损坏,直接把J11连接上。以为可以轻松秒杀,结果故障依旧。继续维修发现没有PM_SLP_S3#,南桥条件查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我拆了电池放了一下电。奇迹发生了,PM_SLP_S3#正常了,电流跑到100多MA立刻就掉电重启然后循环。好歹能跑一下,先刷个BIOS吧。论坛上下了一个说是原厂的。故障依旧(最后我会后悔的)。没办法继续一点一点查找问题。这里有点奇怪,有时候居然能亮,但是几率不大,有时候3V5V待机异常,待机芯片发烫,几率也不大。这感觉有点懵。最后发现+5VS和+3VS不正常,只有一点点电压。

查条件发现+VSB不正常为0V。继续查找

PQ204损坏没有拉低,拆除PQ204,DS直接用锡连起来,没有料件只能这样。电流跑起来正常了,装机测试。结果30秒自动掉电重启。因为之前刷过BIOS,又拆了出来刷回原来2M的BIOS。故障修复。我感叹一句网上BIOS不可信。刷BIOS需谨慎。

网友:
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当然是修好了哦

网友:
维修就怕一个故障接着一个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大芯片没坏就好

网友:
解说详细,维修的也仔细

网友:
+5VS和+3VS不正常,开启信号这样直连没影响吧。

网友:
Bios记得共享

网友:
分析到位 点赞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的也仔细

网友:
太耗时间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牛B    给你个赞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最终还是修复

网友A:
这机器备份的只能用于本机,另台机器刷完故障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备份的只能用于本机,另台机器刷完故障多多

官网有BIOS不过要分离

网友:
论坛好多BIOS都不行的

网友:
最实际就是官网下载,不过要分离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