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速度特别慢是坏道?

楼主(2021-05-23):
一块WD 蓝盘500G,挂从盘一直占用100%,装系统也可以分区,但分一个10分钟。
硬盘

网友:
检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坏道,也可能不是。先治慢,在软件查看是不是坏道,坏道不多修复,坏道多久比较麻烦。

网友:
可能会有大量坏道,,。。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 ... ead-975395-1-1.html

网友(2021-07-07):
应该是有坏道了,而且是大量坏道

网友:
应该是很多坏道,返修吧

网友:
DOS系统用mhdd 测试下 或是用专业工具 PC3000 MRT DFL 等工具测试 如要保留数据就要专业人员或是小心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