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IR0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05-23):
图中四方黑的那个,肯定不是电阻,难道是电感,这是AMD主板

网友:
这个不是0欧吗

网友:
就是电感啊,旁边3个MOS管,1上管,2下管,正好一套哦……话说好老的板子

网友:
1r0 感值1微亨的电感

网友:
R代表什么呢

网友:
拆掉砸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网友:
代表   、这个意思啦

网友:
应该是个魔盒,打开啥都有

网友:
是IRO还是1R0

网友:
是电感。电源的输出。

网友:
R47表示电感量为0.47 μH,4R7则表示电感量为4.7 μH;1ON表示电感量为10nH。

网友:
电感,封闭式电感

网友:
电感,电感,电感,电感。

网友:
电感用于电源的升压或降压输出。

网友:
那黑盒就是电感

网友:
这个东西很重要。测量都看它。我也是刚懂的

网友:
这个东西叫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