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750TI 显卡跑分就黑屏

楼主(2021-05-23):
有一张750TI 显卡,跑鲁大师和甜甜圈都 是一会就黑屏,不是散热问题,跑MATS 都没有问题,问问大师们,如何处理,从哪里下手,电源也换过一样,并过电容一样,

网友:
挺老的显卡,帮顶一下

网友:
黑屏时测一下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MATS测试时间长一点

网友:
这种问题太伤脑筋,很难查到问题所在

网友A:
显存问题!!!!我曾经也有张影驰的750TI,跑鲁大师各种白屏、黑屏死机,后来跑2048M的MATS,A通道有1的报错,更换解决!!!!

网友:
期待修好,显卡这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问题!!!!我曾经也有张影驰的750TI,跑鲁大师各种白屏、黑屏死机,后来跑2048M的MATS,A通道有1的报错,更换解决!!!!

2048的mats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问题!!!!我曾经也有张影驰的750TI,跑鲁大师各种白屏、黑屏死机,后来跑2048M的MATS,A通道有1的报错,更换解决!!!!

mats -e 2048吗?这有点夸张吧

网友:
显存没问题,这种问题,最好用示波器测电感波形。两个探头。一个夹着供电的开启引脚,一个夹着核心的任意一个电感。

网友:
路过拿分。学习一下

网友:
显存供电,3.3run

网友B:
MATS加频测试一下,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TS加频测试一下,可能会有收获

老哥能问下mats怎么加频测试吗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只是在本论坛听说有这个办法,你可以搜索一下,我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
谢谢大家指点,我再试试

网友:
现在修显卡的大神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核心的一相供电不良引起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我就是用A8的核显来搞,也经常出现黑屏,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TS加频测试一下,可能会有收获

同问怎么加频

网友:
黑屏后测试下各电压

网友:
电压没问题就加焊

网友:
难道不时显存导致的

网友:
手动降频试试

网友C:
已修好了,谢谢大家反映点,就是电源部分问题
sparrow20
换掉电源输出模块?还是加焊?
详情

网友:
测一下显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修好了,谢谢大家反映点,就是电源部分问题
换掉电源输出模块?还是加焊?

网友:
显存问题吧

网友(2021-09-03):
有问题就上来请教,解决了,也不分享下,到底是什么问题,也让大家,少走弯路啊,真是无语

网友:
碰到这个一模一样的问题,黑屏1080TI,1V电压和0.68V电压为0,应该是显存和核心相关的电路,出现问题了,等找到问题了,我来结这个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