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基5472进水大面积维修

楼主(2021-05-23):
主板型号LA-6582P 1.0
问题进水 大面积进水
拆机发现键盘底部全是水,19V边上 CPU底部进水芯片已不保,内存管理芯片也报废烧光了,待机芯片也没法保证了,
拆机开始修,先用洗板水清理过后用酒精再次清理吓,先拆除CPU芯片跟内存待机芯片,电感全部断开。开始测量是否短路,
结果短路地方就两处PQ64跟PQ62这两个管子腐蚀的最厉害没法用了拆除继续测试,还会短路????
烧鸡烧出三个电容发烫直接拆了。不会短路了,找了两个代用给PQ64跟PQ62.装回去,又从其他坏主板上找到CPU芯片跟内存芯片待机芯片
通电待机电流0.01看来可以了,不会短路,测试待机3V5V出来 插上开光开机跑马上电1.2左右以为好了,结果没一会直接关机。我靠不会吧还有问题?
拔掉内存0.85电流不会掉电?这不会是BIOS问题?先刷BIOS试试,死马当活马医,不行就扔了那么旧的板子
刷上BIOS楼板测试开机一路上电1.37可以了,不接任何显示先测个一小时。还好没发现关机掉电之类装机
焊工不好,别喷进水之前跟进水之后处理后的形式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直接换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直接遇到几个

网友:
楼主牛逼,这么大面积的都能修好  可以的

网友:
现在修下成本高,有些客户很挑剔

网友:
进水都在供电 基本烧不着什么

网友A:
进水严重的最好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严重的最好直接换了

当时也想换了 结果修好了就不想换了

网友:
尼龙痛苦咯莫开空调啦咯莫就进去了

网友:
进水严重的一般都直接换版吧

网友:
这么大面积进水能修好,楼主真有耐心,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面积,要死好多脑细胞。

网友:
进水机,阻容原件日后有隐患

网友:
进水机器最担心就是时间久了有后遗症

网友:
找短路为啥要把所有电感都断开呢楼主?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