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系列没复位 不跑码 换座 换桥都不好 大家猜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5-23):
这块主板客户说换个机箱就不亮了   同事已经修过了  他说这片板要报废掉  因为他换了桥 换了CPU座都不行  我就说给我也看一下  我也想研究一下  现在把测量的条件拍给大家看看  大家猜一下还有什么条件会影响桥发出复位 主角   内存供电 桥的1.05 待机时就有的   内存2.5V VCCIO供电 VCCSA供电 CPU预供电 CPU供电芯片没问题 VCCPLL VCCST供电 PCIE时钟没问题 CPU的时钟 VCCSTPG 桥给cpu的PG信号 复位没有 DMI总线全通   现在主板已经修亮了  大家猜一下会是什么信号影响到桥不发复位

网友:
大家猜一下哪里问题 晚点把结果发出来

网友A:
换个高级点的答案  换了桥肯定刷bios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高级点的答案  换了桥肯定刷bios啊

SYS_RESET    机箱复位 那个
够高级了吧
还有奇怪的是 PCH的两个PG
你怎么不测 啊  发出时钟 和CPU的复位好像只要那个PCH_PWROK有就行了  另一个PG不正常也不影响读BIOS   ME  发出各路时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S_RESET    机箱复位 那个
够高级了吧
还有奇怪的是 PCH的两个PG

对 sys那个pg电压偏低了一点

网友:
这个主板难修啊

网友C:
最关心的是,修这个主板,能赚好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关心的是,修这个主板,能赚好多钱

根本不挣钱啊 挣12块

网友:
掉件了吗

网友:
这主板有点位吗??

网友:
看 bios页面是华硕败家之眼吗

网友:
很微妙的损坏

网友:
我现在不赚钱的事情,都不想去动手。。坐到发呆也好,不赚钱,不动手

网友D:
我估计桥和CPU座本来都不要换的,误诊了

网友:
同行单能收个30-50,收多了就喊呀呀了,台式机主板修起来鸡肋

网友:
橋的待機電壓有1.05V也不能確定就OK,必須量波形,否則橋會起動不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桥和CPU座本来都不要换的,误诊了

对 就是SYSPG电压偏低了  但是惯性思维认为时钟已经出了 以为前面条件都正常了

网友:
真有功夫,像这样的搞不好都贴钱,执着

网友:
那换哪个芯片了?

网友:
看起来修得好辛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功夫,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换桥换座 也是花了血本啊

网友:
之前我试过有一块技嘉板,12v、5v检测电压不正常,没有重启,就是不出复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