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1050TI 不亮维修

楼主(2021-05-23):
      接一块1050TI显卡,不显示。客户说他自己在网上搜索了,轻描淡写的说可能就是掉了一两个电容或者断线了。我一听,明白了,又遇上了个250,心想,那这么简单你不如自己修。。。。省去沟通过程,同意留修。
      说实话,之前一直没有修显卡,但是最近生意惨淡,而且报的价格还可以,就硬着头皮上了。
拆开散热器,上板,开机测量各个电感线圈电压,核心供电0.8V正常,12V正常,1.8V正常,其他电感上也都有电压,唯独显存供电没有      没有这个图纸,不好修。查看板子,顺着这上下管跑线,发现这个电压是受控于RT8120A,查这个芯片数据手册,1脚BOOT脚1.5V,不正常。5脚VCC也是1.5V,不正常。数据手册上说这个VCC应该是5V或12V。7脚EN脚只有0.3V。芯片自身供电都不正常,其他的不用说 了。打阻值,发现都正常。既然没有短路,那就先拆掉芯片再试试。拆下RT8120及上下管后,上机,测量5脚已经恢复了12V。看来还是芯片问题。果断换一个新的。上电试机,电感线圈上已经产生了1.5V,完美亮机。

网友:
楼主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A:
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直接给客户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也遇到这个问题,直接给客户换了

那就可惜啦

网友:
学习了,高手呀~~~~~~

网友:
牛 技术精湛

网友:
技术是真心不错

网友:
技术精湛

网友B:
技嘉已成往事。

网友:
显卡修得少  特来多学学

网友:
有技术的就是牛逼

网友C:
修这个能收几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这个能收几钱

要是你,报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已成往事。

这是我的试机平台。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不常修理了,一上手就找到故障点,谢谢分享

网友D:
30块回收坏显卡,再卖一张好显卡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块回收坏显卡,再卖一张好显卡给他,

老板真会做生意

网友:
显卡维修交流群,欢迎大家

网友E:
大佬 你们修显卡 挂板上测吗 我感觉挂板上很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 你们修显卡 挂板上测吗 我感觉挂板上很不方便

弄个转接板呗。

网友F:
我修的卡怎么就没这么简单的

网友G:
碰到一个亮机几分钟核心显存掉电的,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 你们修显卡 挂板上测吗 我感觉挂板上很不方便

嗯,某宝有转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的卡怎么就没这么简单的

一步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碰到一个亮机几分钟核心显存掉电的,大神指点一下吧

你测测核心供电,看是不是缺相了。

网友:
这个有钱赚这个有钱赚

网友:
不知道现在大家维修显卡怎么报价

网友:
不光学到了技术  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如何报价

网友:
出问题先烧保险。

网友:
有个人7  350的显卡,还值得修吗?

网友:
我一听,明白了,又遇上了个250,这句经典。!!!

网友(2021-07-25):
厉害!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2021-10-12):
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