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颗粒是否通用

楼主(2021-05-23):
请教大佬:三星显存颗粒型号原机K4G80325FB-HC25,能否用K4G80325FB-HC28(料板上)代替?查了下象是频率不一样。不知道是否兼容,谢谢!

网友:
一个8Gbps,一个7Gbps

网友A:
这个是可以通用的  只要前面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装上去,根本就用不了,直接代码43,,我试过的,,,,必须原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去,根本就用不了,直接代码43,,我试过的,,,,必须原型号,,,,

兄弟您试过了呀?还想着省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通用的  只要前面一样就可以了

您换过验证了吗?

网友C:
得改下显卡的显存频率。28的才7000MHz,如果不改频率,相当于把这颗显存超频到8000MHz(HC25),基本上没法正常工作。

网友:
行不行,你装上试过了不就知道了,反正才一个而已,换得也快。又不会烧东西。

网友:
不同频率,不同型号看来还是不能代用的

网友:
换的多着呢

网友D:
我试过参数一样的话 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得改下显卡的显存频率。28的才7000MHz,如果不改频率,相当于把这颗显存超频到8000MHz(HC25),基本上没法 ...

感谢您的回复,需要用什么软件改呢?自带显卡程序能改不?只有换了试试看了

网友:
应该不行,估计代码43

网友:
估计代码43

网友:
楼主换上试试,验证一下

网友:
不通用,要调整一些电阻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不换一次,心里不舒服斯基,万一呢!然后换上以后,老实了

网友:
这两个可以通用, 一个高频一个低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您的回复,需要用什么软件改呢?自带显卡程序能改不?只有换了试试看了

看你显卡,AMD有AMD的修改工具,NVIDIA有NVIDIA的修改工具。而且每一代核心对应不同的工具,相互之间并不通用。

网友:
得看什么机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参数一样的话 是可以的

前面参数一样就行吗?海力士的后辍T2C跟R2C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