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5370不过隔离电路不充电不开机

楼主(2021-05-23):
客户送修戴尔笔记本,型号是5370,故障现象是插电没有任何反应,侧面的电源指示灯不亮也开不了机,拆开。主板检测一下,插上戴尔的专用头,稳压器并不能显示检测到电流,用万用表检测了一下,公共点的电压基本上为0.9V这个现象很显然是公共点没有过来电,在网上查了一下,既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图,没事就按照常规进行检测方法检测了一下。发现电源接口过了电以后,进入一个P勾道管 mos  检测了一下。D到S极400左右正常  接上电源的时候呢,S级和G级都是19.5伏情况就明显不对了,必须要保证?G级电压明显低于S级的电压才可以dao通。而且它这个管的分压方式很简单,通过两个电阻进行分压检测了一下接地端的话是50K ,接到S级的话是250K。通过计算的话,那它G电压应该在4V左右,就是把那个MOS管拆下来,简单检测了一下,发现问题了,他的G和S级已经软击穿导通了。于是呢,就是换了一个P勾到的小管,这个时候呢,接上电源的话电源刷刷刷。。电流源源不断,灯也亮了。修理过程到此结束。下面把修理的时候截的图照个相发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
不能直接一坨子???

网友:
隔离管软击穿了导致不过电,这个毛病好修,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一坨子???

充电会大电流

网友:
运气好,捡到了

网友:
进门就捡到钱运势不错

网友:
一拖焊锡就过去了

网友:
修到同样故障的机器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电阻串联分压计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一坨子???

直接一坨锡,有的会不充电

网友:
快稳准,一气呵成!给你个

网友:
能修好机就是好技术

网友:
捡钱成功,恭喜

网友:
恭喜 恭喜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

网友:
希望我也有楼主的好运!

网友:
楼主的就是这个隔离管PQ7607坏了吧,这个主板图纸点位都有的。

网友:
现在24780这种经常有这种问题

网友(2021-12-21):
我今天修的是5370,关机充电,开机不充电,适配器检测不到,但是插上适配器就会降频,拔了单用电池是正常的,大神能指点一下吗,给大神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