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8TI 触发0.3掉电 GK5CN6X

楼主(2021-05-23):
板号 GK5CN6X
触发0.3电流掉电,拆掉南桥,能触发0.4的电流不掉,换了南桥还是原故障
此机器没有图纸。测的CPU无供电,芯片MPS1813 第二排,MP2949A,应该就是这型号,没在供电脚都正常,EN脚触发的时候大概0.8V左右,不正常。 它是通过一个电阻过来。短接,也只能有1.7V左右,可能是有原件拉低,跑线,所经过的三路,一路CPU供电芯片,一路二极管,一路6脚管,断的二极管和6脚管,还是只有0.8V左右。陷入了僵局。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MP2949A自身坏拉低EN呢

网友:
抓下slp_s3出来了没    slp出来就和南桥没关系了

网友A:
还是南桥坏 你定的南桥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南桥坏 你定的南桥也是坏的

已解决,确实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款桥假货太多,买了个翻新的不能用,测试的还好用

网友:
抓下slp_s3出来了没

网友(2022-05-13):
换完桥,键盘能用吗

网友(2022-08-08):
拆掉SB  能加电到0.4A 我看这个机器需要南桥发出S3 S4开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