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magic2的换屏后充电不触

楼主(2021-05-23):
1:有幸拆过两个magic2,发现打开后盖后发现电池下面,中框上都有两个凹槽里面好像是磁铁片,有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设计,有什么作用。
2:我这个magic2换了两个屏都是充电时不可触屏,点击app直接出现卸载的界面,都说静电问题可是也换过屏还是这样。
下图是我的手机,掉了这个小磁铁片

网友A:
霍尔感应器的配套磁铁吧,滑盖状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感应器的配套磁铁吧,滑盖状态检测

感谢大神,总于知道,有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感应器的配套磁铁吧,滑盖状态检测

还有个问题,请问是不是触控ic的问题啊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问是不是触控ic的问题啊

网友:
哇塞,这里好多人才,都是大神,膜拜

网友B:
应该是屏问题!换个原装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问题!换个原装的试试

原装的贵呀,我买的原压的都400多

网友:
拆掉的应该是有用的配件,补上也许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都是大神,膜拜

前好的学习了

都是大神,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