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笔记本不开机电池不能用

楼主(2021-05-23):
2021年5月23号
华硕笔记本不开机(电池不能用)
接到一华硕笔记本,据说是突然不开机,客户正在赶毕业论文,比较急,要尽快解决问题,遂留机检查。
到手发现是不开机(不触发),拆机测量阻值很快发现问题,找到公共点(上管d极)发现接地,心想这下可以秒杀了/斜眼笑
接电烧机很快发现问题,进一步缩小范围(不要直接用手触摸可疑部位,搞不好随着一声尖叫,手指可能被烧出一个洞/惊恐)打上焊油,随着一缕青烟,短路电容被成功找到,仔细观察细节,电容已经被烧裂开了。/爆筋
再次测量阻值已正常,接电池开机,没反应/打call
怎么回事,拆下电池接可调电源发现开机正常,那就应该是电池不能用了。装机测试电池有输出电压,这种情况下一般就不是电池问题了,问题在主板上!
找到电池正极输出端结合点位图跑线,发现电池隔离管另一端没电压,也就是说没导通,查型号发现是p沟道的管子,那么查导通条件,一般g小于s 4.5v以上即可导通,测量发现g等于s,打值发现gs之间居然短路/惊喜
看到gs之间有个电容,那就先排除它,烙铁烫下来后发现依然短路,误杀了/爆筋
再次查找点位图,剩下的可疑元件还是该隔离管,拆下它发现gs已经不短路了,离线测量gs依旧短路,那么问题就在它身上!
找到管子型号看参数,在料板电池接口附近找到一个p沟道的单mos管,封装和原来的不一样,但是引脚对得上,应该是可以通用的。
装上去果然很完美,基本看不出来换过,测试单电池已正常开机,充电也ok!
也做了清灰换硅脂,应客户要求也清理了一下c盘。
装机测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