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板号LA-F481P Rev:1.0 无待机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1-05-24):
联想 板号LA-F481P Rev:1.0   无待机 。客户说:适配器正负极接返了导致的。现在测没有3V 5V  电压,保护隔离公共点 对地阻值正常 有20v 。求高手指点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有20V但不是公共点电压,这个是H桥模式,有修过内置电池隔离管问题。

网友:
有修过内置电池隔离管问题

网友:
内置电池隔离管没动过,测哪里呀。

网友A:
客户怎么正负极接反了,客户自己修了吗

网友:
适配器怎么正负极接反的呢?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怎么正负极接反了,客户自己修了吗

充电口不好客户自行在TB购买结果,商家发的货与原机主板相反造成了,拿我们这边一看充电口是反接的。现在是 无3V  5V 测pu401 2345脚有8.4V   16 17脚对地阻值 0 是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