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经验总结

楼主(2021-05-24):
收到客户显卡,首先要询问客户具体故障。那种开机风扇转一下,一定要找到短路点,拆了再上机。测试的电源一定要好,一定要是那种保护齐全的。显存和核心上管击穿,不可以烧机(我目前已经修过3片显卡,上管击穿,但都修好了),电压低了烧不出来,电压调高了,不用修了。有可能直接把核心和显存都带走。所以第一件是就是打值(电阻值和二极体值)。确定可以上电后,能显示的直接扫显存,进系统测试。不能显示的拆了散热器。用手直接摸核心。一点温度都没有的。继续查供电。显卡供电是有时序的。除了核心和显存外,其他可以拆掉一些原件外挂一些电压,修完必须复原。有温度的,装上风扇,用集显进系统。看能不能装驱动。如果能装驱动,有错误代码的,扫显存,驱动都打不上的,或者死机、蓝屏的。这种情况就复杂很多,有时也可以刷个BIOS或者加焊一下也就捡漏了,加焊显卡,尤其是无铅的,一定要注意BGA 温度,这个和笔记本以及主板是有一点点区别的,因为显卡比较厚,很多又有马甲,要给足够的时间化锡,做显卡的时候所有导热的散热片,必须全部拆了,包括挡板,不要偷懒。扫显存软件仅供参考,只要能运行大型3d就不要去管了,也不要去纠结。因为我只修游戏卡,其他的用途的卡,不敢搞。本身报价低,返修又高,会亏的饭都吃不起。从我这里修好的,只要能跑游戏,我就不管了。什么算力低,我都不懂。
重要两个提醒1.家用显卡,没必要去跑圈圈。这个我赔了500多块(当然是两片老显卡,一片是还不知道会烧坏,一片是为了确认这个确实会烧坏卡)。第一片修好的显卡,跑挂了。客户就是说我显卡只是花屏,你给我修坏了。没办法,没经验,倒霉算了。后面这个卡是我主动赔的,然客户原核心也是有问题的,用久了就花屏。只是被我跑程序彻底烧死。
2. 带铁壳的显卡,必须分三段以上进行bga.如果技术足够熟练,建议分5段。不带铁壳的,三段基本没问题。具体温度就不说了。我为了调试这个bga用了三天时间。感谢河北一位网友把他的显卡给我调试bga了。我刚开始的时候,用的厂家的参考温度。一段加完推不动,我就去加温。也没有用加热台烘干。导致这位网友的核心直接被bga焊死。当然我也是给了个料板钱。我做BGA 就是用原厂那个带针的东西顶着,电路板一定要放平。加那个螺丝孔固定。这样用镊子推芯片时候,电路板不会跑。同时避免掉件。
3.修显卡因为有些卡没得图纸,必须参考其他的显卡图纸修。所以有些疑难杂症。修到想哭。每天都要高负荷修14小时,这段时间为了推广维修,也谈不上挣钱。一个人天天从早8点30开如(7点起来,招呼小孩上学)修到晚上11点甚至12点。
真实维修人员现状。苦累,能挣一点工钱,说句实话,还没我给别人打工挣钱舒服(原来上班朝9晚6,回家看书,周末休息)。写贴就了挣点下载分,谢谢。
修显卡,有足够的资源(图纸,点位图,BIOS 程序,参考值),确实比修笔记本来钱快。但我们这种没工厂资料的,都只能自己慢慢去领悟,中间的酸甜苦辣也只有自己能体会到。

 会员1446165300鑫豆2025-9-29 17:00
 会员1527977300鑫豆2025-8-2 09:22
 会员1114733300鑫豆2024-7-13 06:37
 会员1202147300鑫豆2024-1-25 22:45

网友A:
显卡 就比较简单了、只不过是 BIOS 图纸什么的 几乎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 就比较简单了、只不过是 BIOS 图纸什么的 几乎没有

向大神学习。

网友:
给分享的坛友加分鼓励,多分享经验,与坛友共进步

网友:
谢谢总结 ,楼主很厉害了

网友B:
文字这么小,这么密,看着怪累

网友:
BIOS 图纸什么的 几乎没有

网友:
修显卡确实来钱快

网友:
还没有赔过

网友C:
我有块V星GT760  8PIN 口短路,发现是供电上管短路了,拆了他开机有显示的,如果是带换一个上管,就会继续被击穿,请问这个怎样排查到病因?

网友D:
你好,我的HD6850开机无输出 黑屏 风扇狂转 核心无温度,一般怎么下手呀@小阳电脑维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显卡资料 我有一些 vx 8309500

我收的费用,不够买资料。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V星GT760  8PIN 口短路,发现是供电上管短路了,拆了他开机有显示的,如果是带换一个上管,就会继续 ...

直接把上管装上去就可以了。注意上管的管子的电流参数。

网友G:
学习,楼主还是很强的,B站也有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V星GT760  8PIN 口短路,发现是供电上管短路了,拆了他开机有显示的,如果是带换一个上管,就会继续 ...

上管G极对地阻值测了正常不? 正常还烧的话换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管G极对地阻值测了正常不? 正常还烧的话换控制芯片

这个您问我这个菜鸟的话,还是建议不要补了。这样起码能用。

网友:
修过显卡都知道,10片,核心问题占6成

网友I:
请教楼主,坏显卡来源从哪里呀,海鲜市场太坑了,没修好过一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的HD6850开机无输出 黑屏 风扇狂转 核心无温度,一般怎么下手呀@小阳电脑维修

主要检查电压出了没。电压出了,就用核显进系统,能打驱动,报错误代码的就继续研究,驱动打不上,尤其是打驱动蓝屏,死机的,就不要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坏显卡来源从哪里呀,海鲜市场太坑了,没修好过一张

这些卡都是专业二手户的,我只是给别人打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检查电压出了没。电压出了,就用核显进系统,能打驱动,报错误代码的就继续研究,驱动打不上,尤其是打驱动蓝屏,死机的,就不要研究了。

嗯嗯,多谢呀

网友:
BGA返修台像雷科

网友:
这篇文章很合适我这样的小白学习,真的很学习楼主。希望能多出点这样的经验好文章,谢谢,收藏拜读中.......

网友:
最近也在修显卡。

网友:
我最近都抑郁了,什么都不想干.

网友:
向大神学习。,谢谢提供详细讲解

网友J:
昨天碰到一个亮机几分钟就核心和显存掉电压为零
,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
业精于勤,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字这么小,这么密,看着怪累

文字很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资料 我有一些 vx 8309500

请问怎么收费

网友:
开店显卡经验,值得收藏学习

网友:
我替换了 能充呀

网友:
就是这个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习,楼主还是很强的,B站也有分享

谢谢,本来打算做一些维修视频的。结果发现一个人边拍边做事,还是不方便。太忙了,干脆先不做视频。

网友:
总结的不错。向前辈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块V星GT760  8PIN 口短路,发现是供电上管短路了,拆了他开机有显示的,如果是带换一个上管,就会继续被击穿,请问这个怎样排查到病因?

原因很多,一般同时换下管和驱动芯片比较保险,但是你得保证没有掉件的情况下。

网友:
对于那些花屏的 报代码的 提前报风险 能接受再搞

网友:
这么累还能坚持,说明把它当事业做

网友:
看见了你的桌子 我觉得我的桌子还有救

网友:
学习了   现在我也在修显卡

网友K:
有片r9 270X,装了驱动就黑屏,这种是不是一般核心挂了?

网友:
驱动打不上,一直感叹号,加焊显卡无效,这种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昨天碰到一个亮机几分钟就核心和显存掉电压为零
,大神指点一下吧

查供电看看吧,之前修了张980ti辅助供电短路都可以开机打驱动。然后示波器测没有波形才发现原来是辅助供电不足掉电

网友:
学习了大佬·感谢分享

网友:
谢谢老铁分享经验

网友:
打字不易,谢谢楼主分享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收的费用,不够买资料。感谢。

我也在学修显卡 加个微信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哈的。

网友L:
具体温度就不说了。我为了调试这个bga用了三天时间

付钱观看了 可以说一下你调试BGA的温度吗

网友M:
实至名归的一大神,赞

网友:
求BGA温度参考,我有张华硕的5段每段1分钟,纹丝不动,5段都29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实至名归的一大神,赞

谢谢夸奖,我是刚入维修的菜鸟,还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片r9 270X,装了驱动就黑屏,这种是不是一般核心挂了?

集显装驱动黑屏,就离挂不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具体温度就不说了。我为了调试这个bga用了三天时间

付钱观看了 可以说一下你调试BGA的温度吗

参考迅维bga的5段 ,我的bga不是迅维的。那个温度不适合我这个bga.我的bga调成那个温度,所有核心都会挂。所以要从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