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淘宝买了个蓝牙适配器CSR 5.0 8510的

楼主(2021-05-24):
淘宝买了个蓝牙适配器CSR 5.0  8510的,卖家不提供技术服务,只给驱动软件,心想很减单,可买回后装了近一周时间有空就装,老无法解决,用过各种方法都无法解决,请教师傅们!装的情况是;电脑设备管理器蓝牙设备有感叹号,不装驱动时电脑右下脚有蓝牙图标,插进时提示硬件安装成功,装了驱动反而电脑右下脚蓝牙图标不在了,还提示未能成功安装程序,控制面板里打开蓝牙设备.添加设备成灰色,不能点动。        我传上说明图,请师傅们指教,谢谢!

网友:
别安装他这个驱动,用驱动精灵搜索安装下试试

网友:
360驱动大师打驱动试一试,换电脑试一试,有可能不兼容,或者坏的

网友A:
万能驱动,驱动精灵,360驱动大师等很多驱动用过了!不管用。用千月驱动能用可没注册号只能用几十秒钟就不能用!

网友(2021-07-05):
引用 网友A:
万能驱动,驱动精灵,360驱动大师等很多驱动用过了!不管用。用千月驱动能用可没注册号只能用几十秒钟就不 ...

那应该还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