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O检测5V电压的电路,电阻阻值大小是否可随意调整?

楼主(2021-05-24):
    关于IO检测5V电压的电路,在输出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阻阻值大小是否可随意调整?

    原电路是用一个56K和一个14K的电阻分压得到1V电压,那么是否可以用一个20K和一个5K电阻分压得到1V电压的电路代替?

    电流变大了一点,但是应该不会导致损坏IO吧?但是原电路用的却是大阻值的电阻,难道真的是为了限流?

    VS

网友A:
可以换  心算 70 25  电流大概*3 K级别的电阻  影响不大

Mr5

网友B:
谈不上什么限流吧。不管哪种,最终都是没什么电流负载能力的,就是一个检测作用

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只要最终分压后电压一致就没问题

Mr5

网友C:
尽量原电阻,或者某某某范围,乱调换会增加减少原电路电流,精密电路会失控等其他毛病

Mr5

网友D:
大电阻 换大电阻 小的换小的
实际上 没那么讲究   分压对就行了  过K的 就OK

Mr5

网友E:
电压一样就行 可以把原来电阻拆掉 电压从别的的地方借

Mr5

网友:
没问题的老铁

网友F:
这个只是检测,但是原来的是精密电阻,我用普通电阻改过,一样用,等出问题,估计主板淘汰了

Mr5

网友G:
理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实际不能和原值差的比较大,电阻偏小的会引起电流增加,进而增加能耗;电阻太大了也不行,比如电路板稍脏一些,就会影响到电路

Mr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尽量原电阻,或者某某某范围,乱调换会增加减少原电路电流,精密电路会失控等其他毛病

好的,那还是尽量按原来的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压一样就行 可以把原来电阻拆掉 电压从别的的地方借

直接借1V也可以?不会出问题吗?有点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阻 换大电阻 小的换小的
实际上 没那么讲究   分压对就行了  过K的 就OK

好的,明白,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谈不上什么限流吧。不管哪种,最终都是没什么电流负载能力的,就是一个检测作用

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只要 ...

楼上有说可以借1V,只是不太敢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  心算 70 25  电流大概*3 K级别的电阻  影响不大

好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只是检测,但是原来的是精密电阻,我用普通电阻改过,一样用,等出问题,估计主板淘汰了

果然实验出真理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理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实际不能和原值差的比较大,电阻偏小的会引起电流增加,进而增加能耗;电阻太大了 ...

明白,感谢解答

网友:
也就是说只要电流不是相差太大的话,应该在电路可可承受的范围内微调一下应当是合适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