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拆焊多引脚插件的简单方法

楼主(2021-05-24):
    快速拆多引脚插件的简单方法
优点:①铜线可以反复使用,可以制作多种长度的,适应各种引脚距离,比堆锡法更节省焊锡 。
合拆一些电位器,继电器,三极管等多引脚的插件 ,当然拆两个脚的电解电容也是没问题的。
。。。。。。。。。。。。。。。。。。。。。。。。。。。。。。。。。。。。。。。。。。。
①找一段稍微粗点的单股铜线,直径至少1.5MM级别(加快导热效率)
②裁剪出合适的长度,如有需要根据引脚的位置把铜线适当弯曲 (减少拆焊飘动)
③上点锡,把需要拆焊的几个脚连在一起 (如果是无铅焊点的先处理成低温焊点)
④评估引脚附近铜板的热耗散速度,调好烙铁头温度,加热铜线,轻松拆下多引脚插件。

演示图示如下:

网友:
办法很好,我一般用吸锡器吸一下就好了。

网友:
再开把烙铁  然后,老婆来一下

网友:
带针脚元件习惯用针空穿了,拆装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