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

楼主(2021-05-24):
A槽正常亮机,b槽不过内存,发现cpu正上方到b槽断了两根线,已经刮开补好,但是还是不过内存

测试内存到cpu已经通了,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内存和bios无关吧?

网友:
好吧,问题已经找到了,cpu的问题,但是我cpu换到别的主板又是好的
此帖终结

网友:
是不是线不够哦

网友:
cpu的座子问题?

网友:
不知道,换个cpu怎么又可以呢?

网友:
是不是接地了

网友:
奇葩问题  ,下次记得换cpu试试

网友:
什么情况不应该

网友:
真的,200ge死活不过内存,换1200直接过

网友:
我统称为“计算机灵异事件”。这么复杂的线路,出点灵异事件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这么奇葩,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