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6 开机win7开机一直卡住

楼主(2021-05-24):
A1466,win7开机一直卡在进度条那里,进不了系统。用u盘pe启动也进不去系统,也是卡住。
没办法想恢复原版系统,结果连接Wi-Fi下载完成后直接关机了,试了几次都这样。问各位大师傅们这是哪里的问题?
我测了硬盘接口那里的3.3v电压什么都正常,本人修手机比较多,笔记本搞的少,请教各位大神了

网友:
先查硬盘,再查CPU。

网友:
一直卡在这里

网友A:
苹果系统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系统正常吗

不正常,本来他安装的就是单独win系统。我想在线恢复原苹果系统的,在线下载完成后就黑屏重新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