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X10DRL-i 不触发修理

楼主(2021-05-24):
接到这么一块C612双路E5的板子,故障表现为待机下主板上的待机状态灯不亮,power按钮无电压。

网友:
拆下主板目视一遍发现有个电源芯片上烧了个洞,这里是5Vsb to 3V3sb的模块,打值发现5Vsb对地短路遂拆之

网友:
用电阻档测3v3sb发现有62R的阻值,感觉没烧坏后面的东西,用可调电源直驱3V3电源轨最后电流稳定在350mA,说明后面的负载确实没坏嘿嘿捡钱了! 换下来的芯片是tps54618 switch 6A, 虽然手上没有备件但可以用其他的料板代替一下,回头把板子锯下来还不是美滋滋

目标芯片是TPS7A54 4A低噪LDO

网友:
在此之前为了保险起见省得白费力气怒上AMS1117 3.3 可怜的小家伙在350mA下阵阵热浪居然点亮了待机状态指示灯

网友:
装好CPU,冒用维修厮的经典台词:擦电-凯机

网友:
居然就这么亮了!这板子不插内存居然也可以亮机!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修普通电脑的,配件都不一样

网友:
DC DC模块已锯下

网友(2021-08-11):
我的这个板子是触发后不显示,服务器的板子不好搞啊